楼主(2010-10-21):
现在的情况是:开关是常开的,电机转一圈会碰一次开关,碰到时开关变为闭合。
我的要求:电机没转时是碰到开关的,即开关是闭合的,我用了一个中间继电器做启动,当我按下中间继电器时,电机转一圈再回到开关处,与开关接触,电机就停止,当我再按时,又如此循环;开关的状态,开始时闭合的,电机一动就常开,再碰到又闭合。
求用程序该怎么做才能达到以上要求?

楼主:
各位有想法就发表出来,说说思路就行,不讲唯一结果。
没思路也可以,随便说说。

网友A:
是不是做风机转换分室啊?

网友B:
   你是说,“开关”闭合时,电机本来应当是停止运行的;现在要在这种情况下,起动电机,应当如何处理。
  那么,可以在“开关”接点上、并联一个与起动有关的接点,电机起动信号来时,暂时代替“开关”接点,待“开关”断开后、再复位暂时接点。

网友C:
单键启停

网友C:
这只是个思路,如果要使用,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转速,刹车,位置等等)

网友D:
单键启停,启动开关按一下后,电机开始转,当电机碰到开关(此开关就相当于停止开关)时,电机停止转,至于再启动的话,肯定得加其他元件进去,否则再按启动开关是不能启动的因为电机停止了那个停止开关就一直按下去了.
如果停止开关是与电机串联的话,启动开关按下后电机转,转到停止开关处时线路断开,当我们再按启动时线路也是断开的(因为停止开关一直被电机压住),现在就加一个开关,在启动按钮下装二组常开按键,一组是启动按键,另一组是与停止开关并联的,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我是业余学电器控制.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

网友E:
请看新帖

楼主:
你们精神那么好,这个时候我早睡了。开关肯定不能再加,我昨晚试了用计数器可以做到,而且效果还不错;至于你们说的,我可以试试。我看到crxgodwin程序很简单,功能很强大,试试看行不行;lj19820422楼主说的程序是什么软件编的,看的迷糊。

楼主:
qlin楼主问题,接点不能加,用程序中的中间继电器控制启停的。

网友F:
问下楼主电机转速?转速大的话,就不用考虑什么非程序控制了。

楼主:
非常慢,大概3.5s才一圈。

网友C:
你的提问中不是说要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启停吗?
如果不是那启动问题你想用什么方法?你不能上电就动作吧~!

网友G:
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
回13楼,用中间继电器启动,碰到开关就停止。
要求有点变化,我理解错了。要求是即按即停,按中间继电器电机就动,不按就停;当碰到开关就停止运转。碰到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开关闭合,我怎么启动电机呀?

网友H:
用标准的 点动启动 电路加一个限位开关即可!

网友F:
使用手动开关常开并联在常闭接近开关上,这样当接近开关断开时,电机停止,这时按下手动开关,驱动电机转离接近位置。

网友C: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我也想问一下,这样两个限位开关0001会不会造成误触发?是不是把第一个0001去掉会好点?

网友I(2012-04-17):
同意这个同事的看法
我想应该可以通过中继器的开关时间长短来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