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各位老师,我们的一台富士变频器运行中出现故障,显示全无,输出也没有,请问应当检查哪里?

网友A:
我碰过一次富士的P7,在使用中面板忽然无数字显示,且输出已没有了,由于还在保修期,送修后正常,检修人员说是由于主板的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B:
驱动板坏了!可能要6000多!我们夏天坏了一台同样的毛病,6000多!!

网友C:
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可能开关电源本身故障引起,或者是模块损坏导致快熔断开引起的。要具体检查才能确定。

网友D:
先查苴流高压=540V,后查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