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错误

楼主(2010-10-21):
我用的是威纶通MT6070iH。下载程序时,有很多错误。编译的时候都是对的。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看样子好像是缺少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好像是缺少字体。
请问是哪里缺少字体?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你用的是USB线下载的?USB线和你的电脑的USB接口是不是都是2.0版的,如果比这低,会出现在这问题。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种屏,我是通过编译错误ttf感觉是字体。楼上对这种屏比较熟悉,你可以参照fumz78的方法试试。

网友B:
我也是估计是这问题,不能肯定
以前用过MT6056I,用一台老的DELL笔记本下载遇到过类似问题
后来换了比较新的台笔记本就好了
楼主试下,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C:
可以新建个程序,就编几个文字,下载试一下是不是正常;

楼主:
我换了个笔记本电脑传程序,可以传了。可能是我那台式电脑的USB口不行吧。
谢谢各位给我解答!

网友B:
那就是你那台式机的USB版本比较低

网友C:
与电脑的操作系统也有关系;

网友D:
我也出现过

是缺少字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