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1,我现在已经买了三菱FX2N-64MR型PLC,220VAC工作电压,内供直流24V输入,请问:在我的设计当中,采用电感式十多条接近开关,(三条线,NPN型)直接用PLC内部电源会不会有耗电一说,还需要加外部直流24V的电源,相当于和PLC内部电源并联起来吗?
2,PLC的输出是不带电源的吗?比如说我要控制个110V继电器,是要接个110V到PLC输出端COM,Y000接继电器线圈一端,继电器另一端线圈接110V电源的0V,对吗?是不是要加个开关是源?
3,我查了资料,说接近开关是要选NPN型,我就采用电感式的应当可以用吧,我怕到时接线了PLC没有反映。
4,在接线时要用到哪些配件和材料?比如说16心电缆线,线套之类的,麻烦给个指点
5,在电箱布置时要注意哪些方面的事项?
6,问一个PLC设计:凸轮一圈为360度,30度为刹车得电,离合失电;330度为刹车失电,离合得电。(两者互锁)原点为30度时,感应到接近开关,刹车得电,离合失电,当收到一个信号时,刹车失电,离合得电,凸轮转动,当又感就到接近开关时,刹车得电,离合失电。只有再收到信号时,重复动作。我想了很久都行不通,请帮我想想,不要用到复杂指令

网友A:
外部感应开关,可以用PLC的内部提供的24V电源,当然这个电源是有一定容量的,不要超过它,感应开关的电源也可以用外部的开关电源
输出是不带电源的,需要外接电源,控制110V的继电器,那就要把PLC输出的这儿触点接入到110V的电路中,用这个输出触点接通继电器的线圈
三菱的FX2N接受的输入传感器是要NPN型的

网友B:
DC24V电源还是外部供应吧,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输入要NPN的,PNP需要转换;

网友C:
外部开关电源不能和内部的并联,因为两个电源电压不可能完全相等,如果需要并联两块开关电影的话,必须加入相应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