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数字万用表教程  急急急

网友A:
这个需要教程吗?对应档位量对应参数,看说明书就行了吧。

网友B:
实践就是最好的教程,看看说明书,找节干电池测量一下就学会了直流电压的测量,干电池接个小灯泡把表串进去就学会测量直流电流了,测测220V的电源插座就学会了交流电的测量方法了,找个有电阻的用电器具测测就学会测量电阻了。
     只有一点是要认真学和认真做的,即根据被测参数选准对应的档位,并且在测量前要再看一看档位放对了没有。

网友C:
注意一下不要用电阻电流档去测电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