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一圈的控制

楼主(2010-10-22):
PLC论坛里马达转一圈的控制试解

网友A:
原理上能够实现,程序设计得很简单。
欢迎支持【职场人生】论坛:
http://bbs.gkong.com/list.asp?Boardid=84&Big=Y

网友B:
程序可以做到,但是实际应用呢?

网友C:
我有一些疑问:
1、当X1先按下,X2按一下就断,此时如何保证X2在RST指令执行前已经断了?如果不断,不是又执行SET了吗?
2、就算执行了SET,RST,那么由于扫描周期是在结束或者开始前进行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也就是说,对于输入输出映像区来说,Y0始终为False,如何去驱动电机呢?

网友D:
5楼说的输入输出映像区是什么?上面程序我是这样理解的,x1是现实存在的开关,而x2是程序中的中继。开始时,x1是闭合的,按下x2后,y0置位接通,电机转一圈,当再碰到x1时,y0复位断开,电机停止。当然电机转一圈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网友E:
前提关键是要定哪种电机才可以设置

网友F:
用制动电机

网友G:
那个帖子的楼主把条件改了~!
引用 楼主:
PLC论坛里马达转一圈的控制试解
现在要求随时可以停机~!

楼主:
X1被压住时再按动X2,如果说X2动作的时间太长,完成可以用上升沿脉冲触发,时间上通过程序可以控制。但如果要求马达转一圈的时间与扫描周期相当,并且马达能在这么短但时间内启动、运行、刹车,则本命题没有实际意义。问题变为钻牛角尖。

网友H:
本命题没有实际意义,如果需要精确控制就要加装外部设备和精确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