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一台安川G5变频器,使用约一年,上电后,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比如运行10分钟或半小时或1小时,然后就报短路故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IGBT损坏,应该一运行就报啊。

网友A:
还好是安川的,其他的变频器短路的话,早挂了。

网友B:
查一下功率模块的散热系统,以及一些关键点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