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三菱Q系列的模拟量怎么用啊,我只会用数字量  ,模拟量从来没接触过  急啊!!!
就比如说有一个阀门它低于一个值时打开,高于一个值时关闭,并且还可以调节阀门的开度,我也看过一些手册,可能本人太愚笨,呵呵,但还是不懂。在这真心的向各位高手虚心求教  谢谢

网友A:
模拟量也是转换成数值到PLC的,而且是个对应比例的关系
最终的比较可以在PLC中比较转换后的数值

楼主:
这个我知道  但我没有看过具体的编程  不知道怎么编   就上面那个功能麻烦你写个程序让我看看 这样我能接受些  你这样讲我还是不会用  呵呵   谢谢啊

网友A:
模块手册上不就有程序样例的吗,
程序中也有解释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