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85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我电脑没串口,自己买了一根USB转232的线,与PLC可以正常通信,后来又买了一个232转485的,与一温控器连接起来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但温控器始终没反应,不知是哪儿的问题?通信格式都一样啊

网友A:
232转RS485供电了吗?

网友B:
是否供电???

网友C:
为什么楼主不继续回答了呢?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啊

USB转串口后,我直接接了一个232转485的,没有额外供电

难道还要额外供电???

我看了232转485的说明书,上面说好像自动从232上窃电的啊

网友A:
你那个温控器可能就2个数据线吧,多半问题在供电上....

楼主:
我在485接线端子上按照上面所标的电压(+9V)接了一个正的9V电压,还是不行,唉,还是换一个接线模块吧

网友D:
多试几次吧!
要是转换器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E(2010-11-25):
怎么定的,说,,

网友F(2011-12-24):
怎么内容被锁呢??   不真诚啊!

网友G:
微型USB高速光隔   RS-232/485/422   USB232GH3    高速光隔USB/RS-232/485/422转换器(FTDI驱动)  世界上最小
USB232GH2    高速光隔USB/RS-232/485/422转换器(FTDI驱动)  无须外接电源
USB转全信号RS232   USB232GQ    高速光隔USB与全信号RS-232转换器   世界上最小!
USB转RS485/422/232   USB485L   将USB口转换为1个RS-485、RS-422或RS-232口 无须外接电源
USB转RS485/422   USB1485    将USB口转换为1个RS-485口或RS-422口  无须外接电源
 USB转RS-232   USB232    将USB口转换为1个全信号RS-232口  无须外接电源
 USB转2路串口  USB2232L     USB/2路串口(RS-232/485/422)转换器  无须外接电源

网友H(2012-02-13):
搞定了哦.你为什么不直接选个USB转RS485的呢? 波仕USB485L这款可以USB转RS232/RS485都能用的.

网友I(2012-03-22):
接个地线试下;

网友J:
楼主你搞定了应该介绍搞定的过程、方法,好让象你一样的后来者有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