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十一回家的几天找到了一些有关步进电机的资料和自己总结的接线心得,现与各位同行分享:
 有好多用户在使用两相步进电机时发现步进电机的转矩小,或达不到额定标称的转矩值,只好加大步进电机的尺寸和标称电流,以满足动力要求。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在步进电机选择或驱动器工作电流的设定上有不妥之处,没有发挥出步进电机的最大效率。

 首先,从驱动器方面考虑,目前大多数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采用全桥输出(双极驱动)的四线接法,如果两相步进电机也是四线的,驱动器按照电机的标称电流设定,应该说是正确的,而且效率最高,输出转矩能够达到最大值。目前,新生产的步进电机大多是这种形式的。

而有的用户大多是买的不是我们配套的步进电机,多是两相六线制的(四组两对串联线圈,每对有中心抽头),还有少量八线制的(四组两对独立线圈)。

   是两相六线制步进电机有两种接法,第一种是舍弃中心抽头接两端,实际就是将每组的两个相线圈串联起来使用,电机堵转矩大和效率高些,但是高速性能差。第二种是接中心抽头和一端,这种接法电机高速性能好些,但是每相有一组线圈空闲,堵转矩小和效率低些。而有的是采用第一种接线方法。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两相驱动器的电流到底应该设置多大正确,一般还都是按电机标称电流值来设定,这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电机效率问题。

   一般步进电机标注的电流是相电流(或电阻),就是每组线圈的电流值(或电阻),如果两相六线制步进电机采用第一种接法,相当于将两组线圈串联起来,那么其每相电阻加大,额定工作电流减小,即使驱动器设置成标称电流也达不到各相的额定输出值。所以在选用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时出现电流匹配问题。按照我想的正确的方法是应将驱动器的输出电流设定为步进电机额定相电流的0.7倍(也不是通常认为串联起来的电流减半)。举例,比如一个带中心抽头的两相步进电机,标称电流是3A,驱动器电流应该设定为3*0.7=2.1A。所以就出现你尽管选了3A的步进电机,实际上它的功率相当于两相四线制的2.1A步进电机。

   再说说八线制的步进电机接法,也有两种,第一种是将每两组线圈串联使用,根据我所考虑的这样驱动器的电流也是设定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这种接法电机发热量小,但是高转速性能差些。第二种接法是将每两组线圈并联使用,驱动器的电流设定为电机相电流的1.4倍,其优点是高转速性能好些,但是电机发热量大,但是步进电机有点温度是正常的,只要低于电机的消磁温度就行,一般电机的消磁温度在100度左右。

  你要是选用的驱动器是半桥输出那只能接两相六线制电机,驱动器的电流和电机标称电流是一致的。不过这种驱动器的缺点是效率低。

对于六线和八线步进电机相线圈采用并联工作,可以发挥出最大的输出转矩和表现出很好的动力性能,六线电机是无法接成并联形式的,实际已经在内部串联起来了,串联的公共端是中心抽头。只有八线电机的相线圈是可以并联使用的。

  如果我们把电机并联使用时相电流应该是是原来的1.4倍,高速运转性能大大提高,转矩也提高不少,更好的发挥出步进电极的工作效率

精益求精,为广大客户做一流的品质服务和解决驱动方案。

网友A:
好文章,好多人只是知道怎么接线,都没去了解不同接法的效果的不同

网友A:
楼主,补充一点啊,有些驱动器没办法搞串联和并联一起接啊,好像只能搞一种接法

网友B:
经验总结,支持一下。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接线讲得再具体点?不过文章确实是很好,很多人真的还不知道接法不一样产生的效果真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