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0-10-22):
公司机械是瑞萨单片机SH-3(C语言编写)+欧姆龙触摸屏(NT31C-ST143)构成.请问,别的语言可以写控制欧姆龙触摸屏的程序吗?如C#,VB等.如果能写,请问有相应的资料没有?谢谢各位.(我问欧姆龙客户,他们说不可以实现,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公司机械怎么实现的)

网友A:
通讯啊,翻下OMRON的hostlink协议看看

网友B:
通信都是可以的。只是两边都需要根据定的协议要求编写通信程序。原来使用proface与单片机编写过通信程序,使用的是脚本。我想omron触摸屏也应该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C:
呵呵;OMRON的程序在电脑上编好下载到屏上的;
那个只是单片机与屏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