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用威纶MT6070iH,松下FPX-C60T的PLC要求控制6台松下VF100型变频器。触摸屏可设置变频器速度,加减速度时间,正反转停止。
请各位大侠提供一段控制程序,供小弟参考学习,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你变频器速度无级调速的话,加DA模块,或用通讯方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