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减速启动

楼主(2010-10-22):
请教各位高手:
     有一个电动机,380V,5KW,效率85.5%,电机价格1000不到点。接线方式只有△接法一种,目前是直接启动,启动过程中,这个设备震动很大。
     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实现电机减速启动。方案总价格要控制在1200以下。谢谢指点。

网友A:
你是什么负载啊
软启动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建议降压启动
串联电阻

网友C:
需要降压启动吗,还是查查别的原因吧。

网友D:
可以用星形启动,也就是降压起动,延时二秒后三角运行。

网友E:
用星型启动,可以减小启动电流!

楼主:
电机只有三个绕组,不能 “星三角” 启动。
串电阻启动怎么做,没用过,需要多大的电阻,延迟时间大概需要多久。有谁清楚的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没有做过串电阻启动,对其中的注意事项不了解。
1、电阻值的选择。
2、电阻散热能力需要多少
3、延时继电器动作时间设定多少合适。

网友F:
看看是几级电机,负载对转速有没有要求?有没有减速机,还是直接负载

网友G:
5kw的变频器差不多就是1200元啊
用上变频还可以跳过震动区
可以调速,可以软启动,可以~~~~~~~~~~~~~~~

网友H:
降压启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你应该查查机械部分,也许是安装的不合适才造成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