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两台变频设备,一台运行的时候,另一台受到干扰(主要现象是指示灯会闪,频率上去会变亮),信号线路是屏蔽线,单头接地。两跟信号线穿在同一根管子里。请教是什么问题,请赐教。

网友A:
干扰源估计不是来自信号线,尝试在电源进线增加滤波器试试。。

网友B:
两台系统的信号地是否有共地耦合?如果有,问题很可能发生。将两套系统的信号地相互隔离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还有其他其他什么影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