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各位前辈好,我想问一下OMRON的PLC的原点搜索指令怎么用,一般用在什么情况下?
 我想用 这个指令在每次动作完成一个周期都回到原点位置可以吗,要怎么用呢,我是菜鸟,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原点指令是指每个指令流程完成后便回到原点,或者说当设备动作出现错误后,你按就需要找原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