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我用西门子plc的定时器T38  设置参数是200,t38精度是100ms的,但是用模拟软件运行时,却只有2秒,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模拟软件有bug,不要再使用这个模拟软件了。

网友B:
模拟软件有问题!

网友C:
呵呵;软件当成10MS的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