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我厂一台560KW.10KV的电机开机时很正常。进相后电流波动很大,基本上进相没设么效果,可控硅检查都没设么问题,主板,驱动板都没问题,互感器也没问题,请教各位老师支支招。

楼主:
[cong 560KW电机进相后怎么电流波动狠大
我厂一台560KW.10KV的电机开机时很正常。进相后电流波动很大,基本上进相没设么效果,可控硅检查都没设么问题,主板,驱动板都没问题,互感器也没问题,请教各位老师支支招。tou03]

网友A:
换成  进相机

网友B:
估计是电机质量的问题

楼主:
进相机和进相器不是一样吗

楼主:
电机质量为什么不进相又正常呢?

网友C(2010-11-22):
检查主控板这类东西看看上面有没什么故障指示,实在不行找厂家过来看看,也搞过但是不明不白,或者你留个QQ,我给你找个人,你跟他交流交流我现在没做这个了,他一真搞进相机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