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相器

楼主(2010-10-22):
560KW电机进相后怎么电流波动狠大
我厂一台560KW.10KV的电机开机时很正常。进相后电流波动很大,基本上进相没设么效果,可控硅检查都没设么问题,主板,驱动板都没问题,互感器也没问题,请教各位老师支支招。

网友A:
电流和电压同相了或者是有变频器干扰

网友B:
检查接线相位

楼主:
是进相相器不是变频器

网友C:
相位有误!?重新整理即可!!

网友D(2011-07-12):
这是典型的进相器环流现象,应该说,是进相器在出厂后负载情况下的环流现象!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可控硅为安装好,控制板线位接线错误,也有可能是晶闸管新未安装好,或者是可控硅压的控制及的线等等等等,主要的表现未无法进相,或者是进相后母排抖动大,母排电流大,更有严重的进相器烧坏!

网友E:
四楼已给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