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1.集电极开路输出和县驱动输出有什么区别?
2.伺服电机能够锁定吗?(如:吊起一重物,停止在某一高度,用电机锁定)
3.伺服驱动有很多参数需要设定,从哪方面下手来学习呢?

网友A:
1接线方法不一样,这个要根据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信号选择不同的接法
2如果重力的作用不超过伺服的转矩,能锁的住,如果物体特别重,那就不行了,你的选择大功率的
3每种控制模式都有对应的参数,有的用默认的就可以,有少数几个肯定要设置对,对于位置控制比如控制模式、脉冲形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