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更换ABB ACS500变频器后控制电机转速所用的线性接近开关调节杆方向怎么反了,调节杆原来往左转速快,往右转速慢,可是现在反了,不知什么原因?怎么设置变频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换电机相序????

网友B:
说的没错,电机换向。

网友C:
晕那
线接反拉

楼主:
电机线,控制线都没有动。解决方法是把4005的参数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