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用威纶MT6070iH人机,三菱FX2N的PLC,要求控制4台欧瑞F1000-G型变频器。PLC上加FX2N-485BD模块,想实现MODBUS通讯,我应怎样接线?求各位指教,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呵呵;MODBUS通讯你还是用FX3系列的PLC吧;

楼主:
FX3系列没有通讯模块呀?

网友A:
FX3系列有支持MODBUS的通讯卡;

网友B(2010-11-23):
三菱網站上有例子,很好的。如果不明白加我QQ哈。153572389

网友C:
接线简单,按照PLC通讯模块的接线方式接线,变频器上有A+/B-接线就可以呀。FX1N的485ADP一样。

网友A:
FX1N可以用RS485;
MODBUS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