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2):
请教高手
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在低频时电动机容易发热,那么长时间工作在高频如(75HZ~100HZ)对变频器和电动机有什么不利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
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在低频时电动机容易发热,那么长时间工作在高频如(75HZ~100HZ)对变频器和电动机有什么不利呢?
不是这样理解的。注意条件:
只要电机有强迫冷却,保证电机温度在允许范围;只要电机电压和电流在额定值内。不论是电机转速低于50Hz,还是电机转速高于50Hz,连续工作都是OK的,没有什么损害。除非电机质量有问题。

另外电机是工作在75Hz还是工作在100Hz,的最高转速,要以电机制造商出具的电机铭牌数据为准。同理,电机不要运行于超过制造商规定的最高转速以外。

网友B:
频率高了对电机轴承等机械部分要求也高了

网友A:
100Hz还不至于,再高了,就要计算了。离心力、动平衡、轴承线速度极限值等。不能随便的升速。

网友C:
那么不能随便调的,你的负载,还有电机必须在额定转速以内才是安全的。

网友D:
你想问的是变频器拖普通电机的情况吧??

普通电机各种参数是按50hz设计的,变频拖动是最好不要高于75hz或低于25hz,,最大的原因是低于25hz时散热性能急剧下降,高于75是轴承受不了,顺坏快

普通电机变频拖动要注意的几点:
1绝缘用F级以上,负荷最好不高于70%.
2一般用于小功率
3一般用于间歇性工作的地方
4,频率不能长时间高于75低于25,调高时要谨慎
5就是操作习惯了,一定要试运行的时候注意下温升.轴承端最好不要高于70度,其他地方按电机按电机绝缘降一级要求.

注意到这些用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要是用变频电机,当然更好,就是贵些.

网友E:
4极电机,只要负载电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可以使用在100HZ以下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问的是变频器拖普通电机的情况吧?
理解万岁   这是我忘记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