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0-10-22):
关于PLC的简介。

网友A:
google也行,逛书店,下载视频教程

网友B:
PLC是一种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PLC及其有关的外围设备都应该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展其功能的原则而设计。”

网友C:
呵呵;到书店买本PLC的教材,一般第一章节都是讲这个的;

网友D:
   PLC的中文名称是“可编程序控制器”,其初衷是代替继电器控制,现在除基本功能外,还能处理模拟量、进行通信等。
   PLC内含CPU,基本结构有一体化和组合式两种形式;一体化机的基本单元,可独立使用。PLC通过输入输出端子与外部电路联系。
   PLC的编程,需要配套的编程软件;一般来说,各厂家的编程软件有所区别,但有兼容主流品牌指令系统的机型。
   另外,PLC也作为其他词语的缩写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