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ABB变频器系列中的510、550和800有什么无别?

网友A:
我就知道ABB的800系列,是他们最具炫耀的DTC控制功能,其他的型号,都是通用型的变频器。

网友B:
控制面板不同
800的控制精度要比550.510的高的多
参数也要强大的多

楼主:
这几种价格也差不少吧

楼主:
550、510都是ABB旗下产品吗?

网友A:
都是旗下产品,只是类型的区别。属于产品不同的定位问题。

楼主:
看来同一产品根据需要可采用不同的配置,可节省不少价钱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什么叫“量身定制”?就是要恰如其分的应用,“刚刚好”。这也需要理论的支持和经验的积累,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把握做的。选多了浪费,选少了不够用。都是问题呀。

网友C:
510是风机水泵型的,550是普通型,可以矢量控制。800是重载型,也是功能最强大的,价格也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