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LOGO!是一种西门子逻辑模块,它的编程软件复杂吗?它不带有通讯模块吧?

网友A:
编程比较简单,都是一些逻辑块,各种各样的门组成

网友B:
只有简单的指令,可以用上面的按键直接编写;

楼主:
它的编程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C:
LOGO!产品集编程、显示、控制为一体。可直接在LOGO!上进行编程,所谓编程实际就是输入连接线路.即将各功能块进行软连接。当然也可以在电脑上进行编程,用的软件是:LOGO!Soft Comfort 可到西门子网站下载。

网友D:
LOGO!的思路很不错,他的“编程”是图形化的,是工程师的语言,不是编程的语句.也就是说,对于电气工程师只要懂得专业,就可以操作。不需要编程基础,这种操作是一种时尚。不过,西门子的这种思路,只有LOGO!具备,PLC还不行,PLC是梯形图的形式或语句的形式。有一天,也像LOGO!那样,可就爽了。把工作、开发和娱乐融为一体了。做项目就像做游戏一样。多好呀。

网友A:
西门子网站上有最新的软件下载,对应现在最新0BA6这代的产品
以前老的也可以用这软件

楼主:
长见识了

网友B:
与三菱的小a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