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大家好,我是新手。最近在做项目,想要实现触摸屏通过RS232控制PLC中的定时器T10,定时器的设定值是用寄存器D0来存储的。而触摸屏端是用增加按钮和减少按钮来增加或减少寄存器中的值,步进值为1。修改完之后,PLC把这个值反馈给触摸屏进行显示。请问PLC端跟触摸屏端的程序分别是怎样写的。还有个很低级的问题,就是当通过RS232串口传输出现误码时,PLC跟触摸屏会不会自动重新传输数据。谢谢,我刚涉及触摸屏这方面的,有很多都不懂,所以假如问的问题很低级的那种,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网友A:
不用你自已做通讯,这个触摸屏是做好的
触摸屏中有现成的,触摸屏中用位元件M、数据显示等就可以和PLC中直接联系起来

楼主:
能不能稍微给个实例呢?我看了大半天的操作手册,还是看不懂耶。

网友A:
你在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中新建工程,选择连接的是三菱的FX系列PLC,那触摸屏中的位元件的操作,数值输入等地址都是可以选择对应型号的PLC内部的地址
威伦触摸屏中编程手册中开始就是一个简单例子的编写,以及下载等说明,好好看下编程手册,如果还看不明白,那只能最好找过这方面的视频看下,看下怎么一步步操作的

网友B:
除非你使用的屏不支持你的PLC,通讯需要自己搞;
否则只需要在屏上编对应的程序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C(2010-12-21):
只要把按钮的写入地址设定为PLC的D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