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各位大师,我现做一个机械手上料的程式,遇到一个问题,条件1同时启动工序A和工序B,工序A和工序B两者都完成后,条件2启动工序C,问题是启动工序C后,工序A能复位而工序B不复位?能否请各位大师发一个并列运行的范例给我.邮箱:hdb5892575@163.com.

网友A(2010-12-15):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让大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B:
吧你的程序贴上来才知道出错在哪里

网友C(2019-08-12):
各位好,
之前用三菱的plc,步进的程序很简单,想到哪步就能到哪步,自动复位也很好用,奈何现场还有omron的plc,本以为也很简单,试了下与三菱的完全不一样,查了很多论坛,没有详细的例子,也说的不明白,研究了几日,将程序贴上,还存在问题,但是可以用的。plc的型号是CP1H

网友C:
回复楼主的,
   我的程序里面有AB分支,CD分支,EF分支,汇集到G,H。

简单的也有,A分支,B分支,汇集到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