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设计常见问题

楼主(2010-10-23):
电机控制设计常见问题
主题:驱动电机的最佳开关频率是多少?
内容:最佳频率是在可接受的电机能效、电流纹波和emi性能下的最高频率,同时保证驱动器器件运行在安全范围内。选择的开关频率通常高于音频范围。
主题: 中心对齐pwm信号与边沿对齐pwm信号有何区别?
内容: 在边沿对齐的多相pwm控制中,所有相均在同一时间接通,但关断时间根据每一相的占空比而有所不同。当多相同时接通并流过大电流时,其瞬态emi将比各相在不同时间进行变化的情况大大提高。中心对齐解决了emi问题,它将pwm输出以有效周期的中心对齐的方式激活。对于各相输出,在中心对齐参考点之前,只发生50%的工作周期,而另外50%则在中心参考点之后发生。
主题: 什么是死区时间控制?
内容:死区时间是一个延时时间,是测量连接在一条电源轨上的驱动器开关关断时到连接在另一条电源轨上的开关接通时的时间。
主题:为什么需要互补输出?
内容: 互补输出是用来对高低端开关提供替换驱动的。bldc电机每转一圈,每个相位的驱动电流方向改变两次。这就需要使连接在该相位端的驱动电压改变方向。而这种电压换向是通过将每个相位端经相互独立的mosfet或igbt驱动器,同时连接到电源的正向输出和负向输出来实现的。当一个驱动器接通时,另一个关断,亦即,它们是需要互补驱动输入的互补驱动器。
主题: 三相或四相pwm是什么?
内容:三相脉宽调制器(pwm)由三个输出组成(互补驱动时为三对输出),每个输出均提供各自独立的脉宽调制信号。相互独立的输出可仿真模拟三相系统,这时在每相输出上的有效电平为以脉冲占空比决定的平均电压。四相pwm是将三相pwm中的相位数改为四个。
主题:在三相pwm系统中,a/d可与事件同步吗?
内容:可以。为了使无传感器应用的设计更加容易,microchip提供了在pwm周期中的某一特定时刻进行adc转换的功能。
主题:“无传感器”是什么意思?
内容:无传感器电机应用并不是真正的无传感器,而是其通过来自其他反馈源的信息推导出位置和速度信息,从而无需使用一个或多个机械反馈传感器。例如,无传感器控制是无刷直流电机的一种。无传感器bldc应用是采用电机上未通电绕组上的感应电压来测量转子位置。
主题:如何检测电机位置或速度,需要几个传感器?
内容:位置与速度的检测可利用光学编码器、解算器及其他器件(如霍尔效应传感器)来进行。通常安装在要求反馈的电机上,每台电机需一个传感器。
主题:开环控制用在何处?
内容:开环控制可用在对电机速度要求不高,且无需进行精确定位的系统中。开环控制也可与步进电机联用进行位置控制,前提条件是步进电机应根据负载选择合适的马力。
主题:开环和闭环各是什么意思?
内容:开环是无反馈控制。闭环控制将电机电流、速度或位置反馈信号与期望值相比较,并产生修正命令以减小误差。
主题:microchip电机控制系列与标准mcu器件有何区别?
内容:microchip的大多数mcu器件均可用于电机控制,但是专用于电机控制的mcu系列所具备的外设是为了简化控制各类电机的实现而特别设计的。目前所提供的外设有i/o端口,它们可由固件驱动进行开/关、时序或为电机产生pwm信号, 还有ccp、eccp以及三相pwm模块,用来为电机产生pwm信号。
主题:何种场合下使用mcu胜于使用dspic?
内容:在下列场合下,使用mcu更为经济:
l 对成本极其敏感的电机控制应用
l 控制算法对数学运算要求不高的电机控制应用
应用范围如:直流电机,低速电机控制以及步进电机控制应用等。
主题:microchip是否能提供阐述不同电机类型的应用笔记?
内容:microchip将不断撰写与各种电机控制相关的应用笔记,内容包括各种电机如何运行,以及如果进行控制等。
主题:电机反馈需要什么外设?
内容: 根据所需控制的参数与传感器技术的不同,microchip单片机系列提供各种外设选择。欲查看不同类型电机控制的外设用法实例,请参见电机框图。下面列出了当前提供的外设:
l 提供带有固件时序的i/o端口,可对低速电机应用进行电机速度的测量。
l 定时器、ccp或eccp模块,可配置为捕捉模式检测电机速度。
l qei模块,用于检测电机速度和转子的绝对位置。
l a/d模块,用于检测电机电压、电流或解算器输出。

网友A:
顶一顶,有概念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