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向大家推荐一款带中文字库且带行列式键盘的320240液晶模块,本模块采用RA8806为主控制芯片,显示效果佳,对比度可调电阻在后面PCB板上,客户在常温下只要软件正确屏即可以正常显示,客户无需外接可调电阻.行列式键盘接口的引入使得人机交互更加简单,对于需要用到键盘的项目可以为客户节省大量的单片机口线资源.内建中文字库使得程序更为方便简单,客户无需为了显示汉字用传统生成点阵方式来显示,也节省了单片机ROM资源.是您人机界面产品以及仪器仪表工业产品显示的很好的选择

楼主:
附件是产品说明书已经51的c语言程序

楼主:
产品照片,图形文字混合显示已经按键动作时候显示键码画面

网友A:
这个我有见过在喷墨机上。很好的。

楼主:
谢谢,这款带键盘是公司新产品,键盘功能应该是没有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向高手学习,开始用LPC自己设计电路,编程了~~

楼主:
恭喜楼上的,祝你成功

网友B:
恩,最近消化了你的程序,设计得很好,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2010-11-22):
回复楼上的,不客气,有好的想法建议希望能多交流

网友C:
迪文串口液晶屏自带驱动和128M内存,自带5个字库,也可根据客户需求重新下载新字库。统一的指令集是您新产品开发的必选产品
资料详询:574682425@qq.com   或者登陆:www.dwin.com.cn

网友B:
谢谢高手fongmj123的帮助,今天对触摸屏的使用有点了解了,并通过使用导师的液晶+高手的程序=成功显示。虽然我使用的液晶型号和高手使用的不同,因为引脚定义不大一样,但是程序思想是相通的,准备再花一天好好理解程序。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