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各位前辈,小弟我在一个项目中使用4台ats48d88q软启动,启动方式为双线制(24V与LO+短接,stop与run短接后分别将两点接入电机启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其中3台都没有问题,第四台上电时报CFF故障,后经回复出厂设置解决,软启动界面显示正常后,尝试启动电机,发现软启动无反应,检查外部接线没有问题,给出run命令时,软启动无反应,之后测量端子24V与com之间只有5点几伏,是否是软启动器内部电源损坏?如果内部电源损坏了,我可以外部接一个电源吗?由于我现在在越南,运回国维修很麻烦,请有经验的前辈帮下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施耐德软起未接手过,提点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所说,可能为内部24V电源损坏,可试从外部,另外提供24V控制电源,将24V的负端接COM端,以形成控制信号的电流回路,也可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大哥的简易,我下午过去试一下,死马就当活马医了,反正已经坏球了

楼主:
今天下午过去试了一下,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运行,我再考察一段时间,谢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