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接法提问

楼主(2010-10-23):
星三角接法到电机接线盒的电线是不是应该是六根线。
还有KM1,KM3接成星形降压启动,这个可以理解
KM1,KM2接成三角形正常启动,那么不就是吧热记短接了啊,就没有热过载保护了?
请师傅们给个答案?

网友A:
电源经KM1-FR-电动机头
电源经KM1-KM2-电动机尾
怎么短接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经KM1-FR-电动机头
电源经KM1-KM2-电动机尾
怎么短接得了?
知道了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图纸是正确的呀

网友D:
中山德力西电气销售中心

中山德菱电气设备销售部--德力西在中山地区一级代理商

● 德力西电气:大(小)型断路器及隔离开关、漏电保护装置、电涌保护器、自动控制装置、熔断器、高(低)     压配电箱、双电源切换系统、继电器、接触器、开关按钮、指示灯、启动器、电阻器、稳压器、互感器、调压     器、导轨、电缆等高、低压电器元件。

● 可编程控制器(PLC):三菱、欧姆龙、和泉、西门子、台达、等。

● 变频器:三菱、安川、富士、台安、台达、ABB、易能等。

● 伺服控制器: 三菱,安川,松下,华大。

● 人机界面(触摸屏):威纶、eView、三菱、台达、显控

● 周边设备:编程电缆、锂电池、插头、转接口、IGBT模块等

● 低压电器元件:ABB、欧姆龙、施耐德、和泉、阳明、三菱、基恩士、德力西等进口、国产品牌。

地址:中山市张家边开发区云祥路2号逸翠华庭二期3幢9卡

电话:0760-85312199   15800107750   王先生

在线QQ:974120068    邮箱:zsdelixi@126.com
中山德菱电气设备销售部-德力西中山地区一级代理

网友D:
中山德菱电气设备销售部-德力西中山地区一级代理

网友E:
这个图难倒了好多人啊

网友F:
图纸有问题

网友G:
图是没有问题 的
就是你的热继电器整定要是电机的额定电流的3/1了

网友H:
图纸设计不规范,电机的保护应该是要全部经过热继电器的,不应该一部分在热继电器下面取,一部分在热继电器上面取,这是一种错误的设计方式,而且这张图纸标记错误的地方比较多,连接点没有标明,这样容易给人误解,而且对不是很熟悉的人来说增加了读图难度!

网友I:
按标准图即可。

网友J:
回答你
电机有首尾端6个点。这个只不过使用接触器代替连片罢了,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K:
CAD画的那个图有点问题 U1 V1 W1上下依次对应的是U2 V2 W2

网友L:
雨惦之开心果,来看过了,没看懂!

网友M:
第2张图错了

网友M:
第2张图明显错的地方很多啊,经过线圈还回到同相????看不明白

网友M:
图纸设计新颖啊,见识了

网友N:
图纸没有问题,这样流过的电流用大约实际电流的一半,节省成本又能有效起保护作用,何乐不为啊

网友O:
第二个图有问题,星三角应该像正反转主接线查不多吧,还有 热继电器应该在上边才有用啊,你那都没条过KM2的接线啊

网友P:
图纸没错。热继电器反映的是相电流而不是线电流。适当减小整定电流就是了。

网友Q:
热继没有画错
在热继上是有电流流过的

网友R:
图纸是有问题的

网友R:
图纸有问题的

网友C:
一次相序就不对

网友S:
真好笑
下面那三根线 你看清楚 别看错了 不是短接 线穿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