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接手一个九阳18T1电磁炉,先是功率管,整流桥烧,更换后,不加热,功率管工作1-2秒后,停1-2秒再工

作,周而复始,如果烧水只是温温的,根本不开!更换339,用酒精清洗电路板后还是不好使。请问哪位

高手知道啊?    QQ841528261

网友A:
功率管、整流桥损坏在更换后要同时检查震荡电容、高压滤波电容才能投入使用。

网友B:
间歇加热,换电位器试试,只有一个。

网友C:
晶振电路检查下

网友D:
给你传一本电磁炉维修的电子书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D:
8个文件包一起解压

网友E:
下载了,但6 7 8解不了呀,说是格式未知或已损坏咋回事?

网友D:
8个文件包一起解压成一个!(不能单独解压)

楼主:
太令我感动了!

网友F:
边上有个小电位器,旁边有个8050三极管你检查一下。

楼主:
能试的方法我都试了,最终还是换了块板子,通用型的,最大功率能达到21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