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我用fx1n+485bd与f74通讯,要读取3个参数,写一个参数。
我写了一下,由于有通讯延时,通讯总是有冲突

哪位高人给一个例子,教我怎么写,谢谢

网友A:
通讯冲突?有什么现象
你可以参考三菱网站上那个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楼主:
主要问题是第一个通讯命令发出去后,什么时间发第二个命令出去,很难知道。
当第一个命令没有执行玩,你就发第二个命令,就没有结果送回来,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第一个通讯命令发出去后,什么时间发第二个命令出去,很难知道。
当第一个命令没有执行玩,你就发第二个命令,就没有结果送回来,郁闷啊
命令靠地址区分,我以前做过好像是发送命令后有返回的命令,依据返回命令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