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现在在组态王界面上建立一个字符串输入文本框,并命名为SN,电脑上的USB端口连接一个型号为SYMOBL SL2208AP条码扫描器。请问:1、如何让扫描器一有扫描动作时,不管光标有没有在文本框,都自动把条码显示在SN的文本框上,而不是其他的位置?
        2、在组态王界面上建立一个按钮变量,如何设置当条码扫描器有扫描动作时,让该按钮变量值置一一次即开关被按下?
以上问题还请高手赐教!本人参照以前的人做的例子,发现组态王上只安装和PLC通讯的驱动,而扫描枪扫描到条码没经过PLC,是直接传给组态王的,是否是在扫描枪上设置的?因网上只能找到扫描枪的英文说明书,英文又很菜,所以只好请各位朋友帮忙了。

网友A:
早几天做过这样一个项目,并且交付使用了..! 用的也是讯宝的扫描仪.型号和你的一样...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帮助你.... 你说的这些功能组态王很容易实现.

在画面语言里编写就行了...!

楼主:
顶楼的,你好!请问一下在画面语言里如何编写连接命令呢,用到什么函数?能否将你们做的案例晒出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组态王有现成的驱动

网友C(2014-05-24):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需要组态软件读取扫描枪的数据,请问当时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4-09-25):
回复 网友A:
能给一个说明么 用什么命令函数?
9107274@qq.com

网友E(2015-03-30):
回复 网友D:
请问当时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5-04-29):
回复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G(2016-09-27):
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H(2017-02-23):
求助扫码枪和组态王编辑软件方法

网友I(2018-05-02):
对了你的怎么解决能后指教一下我刚好遇到这问题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