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普通三相电机用变频器带,不管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也不管是哪个厂做的电机,反正是普通三相电机,它的冷却能力比变频电机或者矢量电机差多了,那长期安全运行的最低频率是多少Hz?有些人说是15Hz,又有些人说是3到5Hz.我觉得3到5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么低频低速下长期运行,肯定会烧掉的。
如果想获得极低的速度的话,变频调速配合减速箱,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A:
分析得不错。3-5Hz连续满载运行,其条件是:第一,他冷式强迫冷却风;第二,加编码器反馈;第三采用闭环VC控制或闭环DTC控制;第四,电机的绝缘如果达不到F级,变频器的输出要加正弦波滤波器。

网友B:
加上个小的轴流风机吧

俺一直是这样干

网友C(2011-03-27):
频率那么低肯定不行,再说又是普通电机

网友A:
交流变频调速,电机的强迫冷却至关重要。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他冷。一定要他冷。

网友D:
冷却方式有关,如果不变更普通电机的冷却方式,15HZ的最低安全运行频率应该差不多,当然这只是经验数值,如果加装强制冷却,5HZ长期运行仅从电机安全上说也可以,但一般不建议用,因为这时一般电机转矩较小,个人认为效率或者设备利用率较差,不划算。

网友A:
自冷的异步电机,还是推荐工作在工频附近吧。因为电机若是满转矩运行,风扇的外部冷却至关重要。如果满负荷工作是间歇的,倒是可以试试,密切关注他的温升,绝对不允许有热积累问题。否则电机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