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10-23):
一台FX1N PLC用手持fx-20可以连接,用电脑却不能通信,但是电脑和其它的fx plc能正常通信,郁闷,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看下通信设置方面。

网友B:
呵呵;用手编把PLC内存清空,再用电脑试一下;

网友C:
编程口坏掉了,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