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3):
各位大侠,请问如何用传感器(比如说光电传感器、接近开关等等)来控制电机的运转:感应到后就停止,不感应时就运转。我估计中间可能得加一个接触器或者继电器啥的,请各位大侠支招,最好成本较低!!兄弟暂时还没分,也不知道咋给,请各位前辈们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采用24V线圈的接触器,传感器直接联接触器。

网友B:
也可以直接控制,但考虑到电流关系,感应元件容易坏,最好加继电器

网友C:
用行程开关等控制继电器,如果有安全考虑可以用低压控制

楼主:
说的详细点啊。我要用传感器来控制电机的转和停。当感应到后电机就停止运转,当从感应转为不感应时,电机又会运转,如此反复,请各位高手指点,尽量详尽具体点!!!谢谢啊

网友D(2011-04-16):
简单的控制 传感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网友E:
用一个接触器加一个常闭型接近开关即可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F(2011-05-16):
上海润驰电气有限公司 是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与驱动技术集团(IA&DT)的核心分销商(一级代理)。主要代理销售西门子大型传动(LD)和运动控制(MC)等产品,同时授权代理林德(LEINE&LINDE)编码器和施克(SICK)编码器等产品,公司长期备有1LA7,1LG4,1LG0等电机、MM4变频器,林德、施克、西门子编码器等产品现货库存,以便满足客户的使用要求,期待与您沟通、选型,希望可以长期稳定的合作发展。

网友G(2011-07-17):
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作控制原件是要中间转换原件的,它带动不了接触器,除非小型接触器才行,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最大只能500MA电流能量。

网友H(2011-09-20):
楼主没说清楚电机的电压,电流和功率,还有到底是准备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如果电机电压是低电压的,功率也不大,那就可以直接用低电压的传感器,比如常用的直流24V,如果电机电压是交流380V的,那就要用到接触器(电机功率不大可直接用中间继电器),传感器用的电压与继电器的线圈电压相同就行了。

网友I(2011-11-18):
加中间继电器,传感器控制中间继电器通断,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通断,接触器控制电机。!!!!

网友J:
控制低压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K(2011-12-21):
用接近开关或其他传感器控制接触器的吸合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