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4):
PID控制具体是指什么?是指闭环控制吗

网友A:
PID控制具体是指反馈系统,就是根据实际测量值与参考(给定)测量值之差产生控制信号的,具体就是利用反馈控制器通过测试偏差来解决过程控制问题。一旦反馈控制器安装在过程上,并且置于自动时闭环就形成了。这时控制器的输出影响测量值,反之亦然,所以PID控制是闭环控制系统,但闭环控制系统不一定是PID控制,如开关控制。

网友B:
没错,PID控制是指的闭环控制的算法。即闭环控制系统的比例、积分、微分运算。

楼主:
看来是有高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有高手呀
怎么讲?从哪看到这里有高手了?我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C(2010-12-08):
PID就是一种闭环系统的控制方式,但闭环,不一定非是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