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4):
我这里一个CPU315-2DP的PLC在运行过程中经常进入停止状态,和工控机连接用的是CP343-1连的以太网,其它用的DP通讯,以太网也经常掉网,有一组和他相同的PLC运行正常,我已经和西门子技术支持连系了好几次了,还没有解决,求各位大侠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A:
请检查你的模块诊断信息。

网友B:
1) PLC在线之后, 查看CPU属性里的诊断信息

2) 检查OB85, OB100, OB121, OB122等组织块是否下载到PLC当中?

3) 检查CPU315-2DP 扫描周期是否过长? 工作存储器是否已经超过90%?

4) 以太网: 检查工控机和S7-300 PLC通讯通道的设置参数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