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4):
3台伺服电机安装在后面如何驱动手腕部分?通过轴连接?伞形齿?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3个伺服电机都放在后面,不会吧?
要是距离比较远,用同步带的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安川是轴连接的

网友C:
通过传动轴伞型齿,三个传动轴是类似钓鱼竿结构的。

电机与传动轴之间还是同步皮带连接的。

网友D(2011-03-21):
轴,ABB的小臂里面是伞齿轮+轴。

网友E(2011-06-18):
俺看见过,是同步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