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4):
请问什么样接线规格的电机适合星三角启动  例如  电机铭牌上 是 星接380V 三角接220v 的电机 应该不能星三角启动 我理解是 如果星三角启动后 电机就是三角接了 会烧坏电机  请问我的理解对吗   请指教 请指出是不是只有  星接220v 三角接380v 的电机才适合星三角启动呢   谢谢

网友A:
电压按铭牌来,一般23KW以下的可以直接启动,大的就要用星三角了,如果有变频器还是可以变频器直接起,然后变频切工频

网友B:
星。三角启动只适应小电机
星、三角启动一般用于10-22KW。再大多用降压启动。
您说的电机铭牌是关外用电机。

网友B:
您后者说的是对的。

网友C:
采用星-角启动与否不是看电机功率而定,而是看电机启动的时候所带负载率而定的!

网友D:
回答你
星角启动只适合空载和轻载。一般在7.5Kw以上就应使用。运行是角接法的。

网友E:
额定电压380v,△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F:
重载启动的电机,一般10kw以上!

网友G:
建议你重新看看有关星三角启动资料,后面说的是对的

在起动时将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星形,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电源的相电压(220V),减小了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影响。而在其起动后期则按预先整定的时间换接成三角形接法,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电源的线电压(380V),电动机进入正常运行。

额定电压660V的也可以星三角启动的 380  660

网友H:
11KW以上的电机,负载要轻的,如风机。水泵之类的。负载大的要用变频和降压启动了。

网友I:
220V与380V是星形与角形电压,星形有中性线220V  角形都火线,七个半以上一般用星角启动

网友J:
看具体情况,变压器足够大可以直接启动。但电机如果内部已经接成星型了就不能用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K:
没有卸荷的空压机不适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L:
Y和三角形的连接规定:如果接入的电动机电源的线电压等于电动机的的额定相电压(即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那么,它的绕组应该接成三角形;如果电源的线电压使电动机的额定电压的√3背的话,那么它的绕组应该接成Y型。

网友M:
你可以看明牌的
你后面理解是对的

网友N:
220v和380V是不同的电压等级要求,主要看电机线圈的耐压,星型380和三角220,是说此电机如果用的是380的电源,就要按星型的方式进行接线,若用220电源工电,则要接成三角形
其本质是根据电机定子线圈每相得耐压来定的,380电源按星型接后,每相电压是220,按三角接220后每相仍是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