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590+求助

楼主(2010-10-24):
各位大侠:
     请问590+必须配进线电抗器吗?我用的是35A的调速器,但电机有15KW,电枢电流有39A左右,我只是试试看,不会长时间用,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妥?望大家不吝赐教才是啊!谢谢啦!

网友A:
为了试验,只是把电机转一下的话,不加电抗器就不加呗,没什么。如果正式的运行,推荐加电抗器应用。

网友B:
电感肯定是要加的,不然干扰非常大

网友C:
试试看没毕要加的简单的试运行。设置电流  加减速时间放长些就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