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直接和西门子触摸屏通讯自制编程线好用吗?

楼主(2010-10-24):
笔记本直接和西门子触摸屏通讯自制编程线好用吗?

网友A:
看你的图是485的通讯方式,而笔记本最多有232的串口,所以直接接恐怕不行。

网友B:
呵呵;你这图只是一个直通的;

网友C:
要看什么屏了 TP270 带RS232接口的可以自己做的。
MP277 更方便了用网线就可下载。
TP170 177 就得用 232转485 或是用原装的编程线才行。

网友D(2010-12-02):
西门子的触摸屏有很多型号的
电缆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