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4):
此机是仿的HF1000型的,厂家告诉我的,参数都一样,现在这台机器上电后一直显示---HF---说明书说是上电复位,可是一直在复位,后检查CPU板电源也是正常,能否帮我判断一下故障的原因呢

网友A:
未修过此机型,提几点参考:
1、检查CPU复位脚,是否具备产生复位脉冲的条件;
2、有OC等故障信号存在,CPU被处于禁止输出(强制复位)中。解除故障信号,即能运行。检查是否有故障信号存在。
3、复位脚是否有“看门狗”集成器件,兼作CPU供电电压监视,若该器件坏掉,误报故障。

网友B(2010-12-06):
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C:
这个问题可就复杂了,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说清楚的,看看面板有问题吗,还有主控板5V电源正常吗

网友D: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查一下5V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