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24):
我单位现有两台安川g7变频器出现以下故障:加速启动过程面板显示正常(频率变化显示正常),但无电流 电压(变频器受潮引起,但干燥后无效),开始我认为是第二个开关电源有问题引起,但把驱动板拆回加电一切正常,12路igbt驱动都有,但装回现场机器还是同样问题,请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下问题所在,先谢谢了!

网友A:
下三臂驱动输出是共N的,应检查是否共N铜箔条断开,或有接触不良,致下三臂IGBT无触发电流通路,导致无输出。

楼主:
谢谢老师给出分析,两台变频器都比较新,就是下雨一时受潮,驱动板干净比较新,拆回家加电实验就正常(有驱动输出,有频率变化),有一变频器装回驱动板还用了两天,随后表现同样故障,另外安川g7驱动部分总共有12路供电都是独立的,在驱动板上不共N,与n靠近的3 igbt共N应在主回路中,很粗的公共N线断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B:
我刚刚修理一台安川G7 。75KW的变频器。它P,N极都有快熔,要是N极的坏了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另外你将模块电源断开查查驱动电路输出看看正常吗。这里我将我刚修的驱动电路电压实测数据给你。W相:3HZ时,上臂G1:0.81—2.81V     G2:5.29—7.06V下臂G1:5.29—7.06V   G2:0.81—2.81V    14HZ时,上臂G1:0.24—1.7V G2:7.22—8.45下臂G1:7.22—8.45V  G2:0.24—1.7V以上为跳变电压。仅供参考,可能不同功率有所不同。

网友A:
楼上分析有理,切热心给出测量数据,应该奖励!
N极粗的引线不会断,但N极所串快熔易断,据楼主所述故障情况,有这种可能,这样一来,逆变电路的供电丢失,虽驱动正常,但无输出.

网友C:
安川G7保险如果断了会报出故障代码的,保护比较完善

网友B:
N极断不会报警的,因安川G7的快熔断报警检测的是P极的快熔,还有因G7是三电频驱动
在低压变频器中应用很少。有12路驱动信号,一定不要将每相的插头搞错,不然会炸块。

楼主:
有事两天没上网,出现这么多的帖子,衷心的谢谢朋友们!谢谢您给出的精彩分析,靠n的保险我没有测过,照您分析应该是这样,你给出的数据是用数字表量的吗?还有一点疑问的是有一台变频器装回驱动板后还用了两天。我所说的变频器就是75kw的,并且在1月份时候出现了g5变频器出现了类似故障(有频率变化,无电流输出,只是没有测驱动输出有没有),过了两天它莫名其妙就好了,一直到现在都在用。对这您有类似的经验可供分享吗?先谢谢!

楼主:
有事两天没上网,出现这么多的帖子,衷心的谢谢朋友们!谢谢您给出的精彩分析,靠n的保险我没有测过,照您分析应该是这样,你给出的数据是用数字表量的吗?还有一点疑问的是有一台变频器装回驱动板后还用了两天。我所说的变频器就是75kw的,并且在1月份时候出现了g5变频器出现了类似故障(有频率变化,无电流输出,只是没有测驱动输出有没有),过了两天它莫名其妙就好了,一直到现在都在用。对此故障您可有经验分享,先谢谢了!

网友B:
你在运行带载时测测驱动电源电压哦,你的情况有点像驱动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不强,就是那个并联有4个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装机之前最好测测带载能力,方法参照咸工的(变频器 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书籍

楼主:
应该就是你前面分析的,但g5变频器故障没确定,等我们生产不紧张的时候吧变频器拆回来(两台变频器驱动同一台车,一个就能用)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D(2013-03-25):
这个贴子楼主还在吗?本人最近也有一台安川G7 2.2kw的变频与楼主一样的故障,就是:加速启动过程面板显示正常(频率变化显示正常),但无电流 电压,不报警错误。测得12路驱动都没有电压,怀疑是驱动电路电源出问题,请问有这部分的电路图吗?或是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是V相驱动电路电阻、二极管烧坏,对应的模块V相损坏,驱动电路的电源供电受稳压二极管损坏,造成电流负载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