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4):
如题  谢谢各位老师哈 他的一个引脚写的是 GATE  还有个 写的是RESET  请问他 们都 代表啥含义呢?  麻烦啦 哈

网友A:
GATE--------  门

输入信号会翻转、打开、计数

网友B:
我也不懂,不知道楼上二位兄弟说的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哈 RESET 没有接线  呵呵

楼主:
应该是 只要GATE 这个点连通 计数器就记个数   当达到你设定的数值后它便会动作  应该是这样  今天太忙也没查 不 过看啦两遍图纸 感觉应该是  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