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4):
TN-C-S系统是有的,即前段用三相四线(A、B、C、PEN),后段用三相五线(A、B、C、N、PE)。后端的PE、N是从前段PEN分开而得来的,前端是PE和N合二为一,共用一条线路的。

我现在是,前段用三相五线(A、B、C、N、PE),后端用三相四线(A、B、C、PEN)。后端的PE和N合二为一,共用一条线路,这就是TN-S-C系统,这样行吗?有什么问题?请高手们发表意见,指导指导!

网友A:
不行,TN-S系统要求中性线只能有一点接地。你把后面的PE线和N线合二为一,那么前面的TN-S系统又变为TN-C系统。TN系统里没有TN-S-C,只有TN-C    TN-C-S     TN-S。

网友B:
不用漏电开关问题    看不出来

楼主:
从变压器到总配电柜是TN-S三相五线(A、B、C、N、PE),现在从这个总配电柜到下级配电箱只用三相四线(A、B、C、PEN),并且这个PEN从上级的N端子排引出非PE端子排引出。并且不再做重复接地。这样有问题吗?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C:
如用动力电源必须从TN-S的前面取电,后面用与照明和小动力.

网友D:
^_^,看着大家的发言,觉得都说的有道理。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该死”的电网制式,咋这么乱?什么用法都有呀?

网友D:
借助楼主的问题,我也问一下,不论是什么制式的电网(除了IT不接地电网以外),TT也好,TN也好,其中的N线,我都不接入自己的系统,只接PE于系统导体外壳。而控制电源220V我采用系统内部的隔离变压器将380变220,如果是TT网,那个PE是自己做的独立地线。这样行不?

网友E:
如果你的系统中允许TN-C接地方式,你这个意图可以实现!

后面的PEN线从前面的N上取,后面就是零地合用的TN-C,你不能用漏电保护.
如果前面用漏电保护你还不能重复接地.切忌不可把后面的PEN接在前面的PE上,这样如果前面有漏电则一上电漏电就跳,如果没有,你倒是可能可以工作,但会导致整个系统中PE线带电,会影响前端的乃至整个系统的PE,使其他设备机壳带电.
这样的系统不能称TN-S-C,称TN-S+TN-C合适些

混合系统安全级别按低的算!

网友D:
给我的配电柜是TN-C网,我想把后面的系统接成TT,也就是PE线独立接。避免PEN对弱电信号的干扰。

网友E:
行.TT网本就是独立接地的,
但要注意你的接地点要做好,尤其是电功率系统中!

网友F:
   我原则上同意2楼伍建的意见。

   谁能从原理上分析一下,以上提出的接法,是否可行;比如,某处设备漏电,没有漏电保护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或者,找出相关标准依据,或权威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行.TT网本就是独立接地的,
但要注意你的接地点要做好,尤其是电功率系统中!
哦,知道了。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