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请问380V开关柜控制线路2次保险容易烧毁。换新的后又可以立马运行,请师傅们指教下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有接地的地方,也可能是保险小了【负荷瞬间电流较大】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控制线路的接触问题。

网友C:
先检查二次回路的电阻,动态和静态的。然后再看保险的额定电流。

网友D:
是不是保险小了,你可以用钳形表钳下电流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网友E:
一般是停电后再启动发现保险烧,适当加大保险应该可行。以前我厂有个柜10A保险,后来换成16的,就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