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咸老师

楼主(2010-10-25):
一台华剑的HP01-A的拆的时候没注意做记号,现在要装了,发现三个模块上有块小板,小板上有根小线不知是接P端还是N端,该机驱动6个IC全是用PC929的,谢谢!

小线接一个二极管到上部PC929

楼主:
求助,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是不是小线经一个二极管,接上部驱动电路PC929驱动供电的0V?上三路驱动供电的0V端实际是与U、V、W相连的。
若是这样,这应该是PC929外部的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楼主要查准了再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