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 通讯请教

楼主(2010-10-25):
软件 RSLINX
PLC SLC 500的1747-L532
电缆 1747-PIC
驱动安装都正常 ,就是找不到PLC.昨天曾经通讯OK。今天早上再上电,就找不到了。反复重装,无效果。启动程序过程中,也未报错。谁给指点下呀。谢谢
另:网上找一接线图。用232-DF1 协议,通讯OK.

网友A:
""昨天曾经通讯OK。今天早上再上电,就找不到了""
請重新確認COM PORT是否被其他應用程式佔用

网友B:
通讯协议不对

网友C:
选择DF1 driver, auto-config一下